stm8 hex文件输出问题

楼主(2013-10-30):
按照下面的方式设置编译的时候就会提示错误,编译不过去。
  1. chex –fi -o $(OutputPath)$(TargetSName).hex $(OutputPath)$(TargetSName).sm8
报错内容如下,如果我采用编译器默认的命令就不会出错,一改成上面的方式就报错。
Running Post-Build step
chex –fi -o Debug\proj_01.hex Debug\proj_01.sm8
can't open –fi
The command: "chex –fi -o Debug\proj_01.hex Debug\proj_01.sm8" has failed, the returned value is: 1
proj_01.elf - 1 error(s), 0 warning(s)

这个好像不是路径设置问题应该是最后一步POST-Build的时候出现错误了。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这里我公布出来解决方法。

问题关键在于,在网上复制的编译指令里面含有不可见字符,导致Post-Build的时候过不去。所以应该手动输入编译指令,确保没有其他不可见字符的引入。

我暂时认为是这个问题,如果还有其他问题随后再来反馈。

害的我折腾了一上午时间。

网友A(2014-02-25):
意思是手打进去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