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CYCLONE IV EP4CE15F17C8N的JTAG

楼主(2013-10-30):
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这一款芯片的jtag带电拔插会烧,
根据ALTERA官方FAE(现场应用工程师)的强烈建议,请注意不要随意带电插拔JTAG下载接口,否则会损坏FPGA芯片的JTAG口信号管脚。
现象:
在排除了下载线的问题后,还是不能访问FPGA的JTAG口,那么很有可能你的FPGA芯片的JTAG口已经损坏。此时请用万用表检查TCK,TMS,TDO和Tdi是否和GND短路,如果任何一个信号对地短路则表示JTAG信号管脚已经损坏。
原因分析:
我们经常为了方便,随意插拔JTAG下载口,在多数情况下不会发生任何问题。仍然有很小的概率因为热插拔而产生的JTAG口的静电和浪涌,最终导致FPGA管脚的击穿。有人怀疑是否是D版的USB Blaster或者ByteBlasterII设计简化,去处了保护电路导致的。但事实证明原装的USB Blaster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。
我们怀疑是否是ALTERA的低端芯片为了降低成本,FPGA的IO单元没有加二极管钳位保护电路。
我们的建议:
请大家尽量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板子和下载线的上电、下电顺序:
上电顺序:
1.在FPGA板子断电的情况下,插上JTAG下载线接口
2.插上USB Blaster或者ByteBlasterII的电缆
3.插上FPGA板子的电源
下电顺序:
1. 断开FPGA板子的电源
2.断开USB Blaster或者ByteBlasterII的电缆
3.断开JTAG下载线接口
虽然上面的步骤有点繁琐,但是为了保证芯片不被损坏,希望大家按照上面的步骤来操作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以上出自网络,具体链接无法得知,以下是我的个人经验分享。(好像是黑金社区里面的,个人第一次看到)本人设计过ALTERA FPGA的多款实验箱和开发板,客户使用时 每年都有几块核心板需要返修,都是JTAG口无法下载。经测量,JTAG口的几个引脚都出现对地短路的情况。估计是客户使用时带电插拔,造成的损坏具体看下面链接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16633-1-1.html
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呢??
此外谁能给个该款芯片jtag接口io结构图
网上有人3.3v短接对地短路的io(我猜测是不是干脆把短路的烧开成为断路)

网友A:
您的主要意思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的主要意思是什么?

jtag无法下载  板子里面的源程序正常运行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B:
解决方案请参考我的板子!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570533-1-1.html
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 ... NaLN&id=2088989509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