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V转15v,下面的图,谁帮我看下

楼主:
别人给的图,上面的器件没有值,我也不知道可行不可行,哪位大侠帮忙看下。
我想知道这方案是否可行,R3,R10的值怎么定。各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。BV+是60v输入

网友A(2013-10-30):
少了输出滤波电容吧?

网友B:
级别不够,分析不清。看不懂。

网友C:
这样的电路没见过,D7怎么接到Q1?

网友D:
搞的这么复杂
一个DCDC模块就好了

网友E:
简易的自激式!…

网友F:
目测初步判断:这个RCC电路无法工作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