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叫什么函数

楼主(2013-10-30):
void (* const USB_P_EP[16]) (uint32_t event) =
{
  P_EP(0),
  P_EP(1),
  P_EP(2),
  P_EP(3),
  P_EP(4),
  P_EP(5),
  P_EP(6),
  P_EP(7),
  P_EP(8),
  P_EP(9),
  P_EP(10),
  P_EP(11),
  P_EP(12),
  P_EP(13),
  P_EP(14),
  P_EP(15),
};
谁帮忙稍微解释一下

网友A:
函数指针数组

网友B:
int add(int a,int b); ...
int sub(int a,int b); ...
int mul(int a,int b); ...
int div(int a,int b);  ...

int (*op[4])(int,int)={add,sub,mul,div};

int result;
result=(*op[0])(12,3);   //15
result=(*op[1])(12,3);   //9
result=(*op[2])(12,3);   //36
result=(*op[3])(12,3);   //4

楼主:
接1L:
if (USB_P_EP[m])    这个判断是什么意思

网友B:
判断是不是空指针

网友C:
楼主是故意逗大家玩的,一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是故意逗大家玩的,一定

你高估我了

网友D:
使用下面的写法,可读性更好:

typedef void (* const PFUN) (uint32_t event);

PFUN  usb_p_ep[16] =
{
  P_EP(0),
  P_EP(1),
  P_EP(2),
  P_EP(3),
  P_EP(4),
  P_EP(5),
  P_EP(6),
  P_EP(7),
  P_EP(8),
  P_EP(9),
  P_EP(10),
  P_EP(11),
  P_EP(12),
  P_EP(13),
  P_EP(14),
  P_EP(15),
};

网友E:
目测楼猪用谭浩强的书学的c语言,其实你要是用《pointers on c》来学的话就没这些问题了,讲得很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