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PC]
LPC2290外部flash 39VF1601烧写问题

楼主(2013-10-30):
本人用的是lpc2290芯片,ads编译,H-JTAG调试,可以找到芯片和flash,但是仿真的时候,程序烧写不到flash中,,可以单步执行,但是感觉就是在axd上,并没有在板子上运行,点击go之后,再点击stop,程序不会停在main中,而是跳到汇编环境中去,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,而且不能跳进函数调试,已经搞了好多天了,就是不知道原因,用的是周工的工程模板,不知道是自己软件设置问题还是板子出现问题了,十几套板子都不能用,在RAM中是可以调试的,估计不是板子的问题,有哪位大牛用过2290的话,帮一下小弟啊

楼主:
求助啊,有哪位大神知道的话说一声啊

网友A:
1.验证是否下载到flash上去了:拔掉仿真器,复位开发板看下能不能运行就知道有没有下载到flash里了
2.按你描述的,可能是分散加载配置不太正确,导致没有把程序加载到正确的地址运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验证是否下载到flash上去了:拔掉仿真器,复位开发板看下能不能运行就知道有没有下载到flash里了
2.按你描 ...

我下载之后对flash查空,发现flash是空的,这个肯定是没有下载进去了,我现在把配置文件发给你,你看一下是不是配置文件出错了吧,谢谢啊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下载之后对flash查空,发现flash是空的,这个肯定是没有下载进去了,我现在把配置文件发给你,你看一下 ...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Copyright (c)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angzou ZLG-MCU Development Co.,LTD.
;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duate school
;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zlgmcu.com
;**
;**--------------File Inf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** File Name:              men_a.scf
;** Last modified Date:     2004-09-17
;** Last Version:           1.0
;** Descriptions:           Scatter File
;**
;*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** Created By:             Chenmingji
;** Created date:           2004-09-17
;** Version:                1.0
;** Descriptions:           First version
;**
;*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** Modified by:            Ganda
;** Modified date:          2005-06-15
;** Version:                1.01
;** Descriptions:           Only for MagicARM2200
;**
;*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** Modified by:
;** Modified date:
;** Version:
;** Descriptions:
;*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ROM_LOAD 0x80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;// Origination Point of Code (Code in Exflash)
{
    ROM_EXEC 0x80000000                 ;// Origination Point of Executing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vectors, +First)
        * (+RO)
    }

    IRAM 0x40000040                     ;// Origination Point of Internal SRAM
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// 0x40000000 ~ 0x4000003F for Vector(Redundancy)
        Startup.o (MyStacks)
        * (+RW,+ZI)
    }

    STACKS_BOTTOM +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StackBottom)
    }

  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          ;// End Point of Internal SRAM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Stacks)
    }

    HEAP +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Heap)
    }

    HEAP_BOTTOM 0x80080000 UNINIT       ;// End Point of External SRAM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HeapTop)
    }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下载之后对flash查空,发现flash是空的,这个肯定是没有下载进去了,我现在把配置文件发给你,你看一下 ...

我不知道,没用过LPC2290呀,更不知道你的板子的配置。只是提个通用的方法而已。
连模板都有错啊,再找过一个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