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DCDC输出纹波分析,经典案例

楼主(2013-10-30):
一个普通Boost电路中,开关频率1Mhz,输入电压3.6V-4.1V,输出电压12V,最大输出电流140mA。
使用一颗10uH/1.4A电感,一个厂家的纹波比较小,而换另一家同规格的电感则纹波特别大,用数字电桥测量过电感,感值,Q值,DCR都是正常的,不知为何会有此差异!输出纹波见图片

网友A:
第一个那个好像是有地方震荡了。。。。

不过你的两个图时间间隔不一样。。。。500ns------2.5us

估计跟电感的寄生参数有关,寄生参数估计你DCR测试不出来

网友B:
嗯。如楼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那个好像是有地方震荡了。。。。

不过你的两个图时间间隔不一样。。。。500ns------2.5us

间隔都调500ns就看不出那个正弦波了,只能看到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的锯齿波。
哪里震荡了?电感发生谐振?怎么震荡的?求教!
但是看规格书SRF=24Mhz,我的开关频率才1M的

网友C:
你应该让德国做电感厂家的代理商给你介绍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应该让德国做电感厂家的代理商给你介绍下。

亲,那个太麻烦,不如你直接给我介绍下

网友D:
2个电感的分布参数不一样

网友E:
在交流下测试电感就知道他们的差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2个电感的分布参数不一样

能否具体点?

网友F(2014-01-26):
第一幅图应该不是振荡吧,你后端有负载电容,在做充放电的动作,
第二幅图,应该是LC电路参数没选好(个人观点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