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RAM的使用

楼主(2013-10-30):
我通过data-load往SDRAM中加载数据,可是一直显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80000004;dat里的数据格式肯定是正确的,我往内部ram中加载时没事,并且可以显示出正确的图像,往SDRAM中加载时只能加载进一部分的数据,图像显示一部分。是不是必须的配置EMIF呢,我没有配置,但是我用memcpy往SDRAN中复制数据的时候就可以,也没有配置,这有区别吗 ??请大家指教指教吧,愁死了!!!

网友A:
如果是外扩SDRAM的话  肯定先要配置EMIF
然后根据映射到那个CE上   看对应的地址再去写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外扩SDRAM的话  肯定先要配置EMIF
然后根据映射到那个CE上   看对应的地址再去写数据
...

请问这个配置是按照什么配置的?怎么写配置程序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这个配置是按照什么配置的?怎么写配置程序。

这个具体的型号有所不同  看看datasheet

网友B:
不知道LZ用的是哪个片子,DM642反正是要先初始化EMIF之后才能正确读写sdram
一般配置sdram都放到了bootloader里面了

http: //shop106094428.taobao.com/?spm=0.0.0.0.7wmE8p多加了空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LZ用的是哪个片子,DM642反正是要先初始化EMIF之后才能正确读写sdram
一般配置sdram都放到了bootload ...

我的板子带的流水灯的例程中有对EMIF的配置,我用这个配置了,而且我用memcpy往sdram中写数据都没问题,查看也是正常的,这能证明我已经配置好了吗?但是我用file-data-load 往sdram中加载数据就是出现错误,有提示错误,尽管有提示错误,但是部分数据还是可以加载进去的,就像一幅图片的dat文件,可以正常显示一半,说明后面的数据没有加载进去,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板子带的流水灯的例程中有对EMIF的配置,我用这个配置了,而且我用memcpy往sdram中写数据都没问题, ...

确定一些地址范围和基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