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485通信] 求教各位大神关于传感器485通讯的问题

楼主(2013-10-30):
小弟完全初学小白,现求教大神,我需要用PC104处理5个传感器的数据,所有传感器输出都是RS485,怎么实现呢?选用什么型号的PC104比较好?PC104和传感器之间是需要一个5串口RS485板子么?

网友A:
485可以级联的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85可以级联的呀

大神您好,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答,我很感动,其次。。。如有有时间能麻烦您说的再具体点么,真心求教

网友A:
:L我也只是个菜鸟,就是一个A,B两根线之间可以级联多个485负载啊,比如说一个232转485板子后面,可以接多个485接口的负载,注意接线方式,软件的话modbus你可以看看。坛子里面有很多说这个485的呀。多搜搜485关键字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只是个菜鸟,就是一个A,B两根线之间可以级联多个485负载啊,比如说一个232转485板子后面,可以接多个 ...

恩恩,我先消化消化,谢谢

网友B:
任何一款自带串口或者扩展串口的PC104主版都可以用,一个串口就可以了,485是并联在一起组成网络来应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