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点屏幕的的问题

楼主(2013-10-30):
我有个问题,一般不是人眼的分辨率是40ms吗?也就是说,我实时刷新数据的话,刷新全屏的速率必须比这个小吧?我现在手头有块屏,全屏刷新是400ms,结果就是我数据刷新的时候屏幕闪烁的厉害?如果不刷新,数据就会糊在一起。一般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呀,请教各位下。

网友A:
如果硬件只能做到400mS,那这种屏就不适合做动画显示了,你只能降低帧频率,在刷新数据期间关闭显示,闪烁会好一点。

网友B:
做数码相框使用倒是可以;P

网友C:
屏不对吧

可以局部刷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