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
为什么没有人自己申请Kinetis芯片做开发板?

楼主(2013-10-30):
自从飞思卡尔送给一本书之后,就想着拥有一块开发板,看到争做大明星活动送的板子实在有限啊。有了自己申请芯片做开发板的冲动。不过SWD下载程度及仿真板怎么做还不知道。哪位大侠出个教程好叫我等小民能够用上自己做的开发板。

网友A:
这又不是51,自己做,那得多大成本啊,又不是搞开发,如果单纯想学arm的话,还是得要成品开发板,自己做的话,硬件多成本大,硬件少,芯片大才小用。

网友B:
官方有quick renference 你可以参考,另外,硬件方面,可以参考官方的FRDM 或者tower板设计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又不是51,自己做,那得多大成本啊,又不是搞开发,如果单纯想学arm的话,还是得要成品开发板,自己做的 ...

我是看有卖的很多最小系统板,所以自己做个最小系统板的话成本应该不高吧。不过外围硬件确实是个大问题。

网友C:
做ARM板的话···频率低还好,频率高了这个板子的布线,什么的都很有讲究,还是买开发板,来求最稳定,高性能的运行

网友D:
我半年前就直接自己画图做了个K60的

网友D:
还是150M的.MK60FX512VLQ15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还是150M的.MK60FX512VLQ15.

牛人,欢迎分享画板经验与大家分享!

网友E:
我也有自己画板子的想法了

网友F:
自己画板+1
早做晚做,总得自己画不是学习得投资啊!画好画坏   总归是第一次嘛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自己画板+1
早做晚做,总得自己画不是学习得投资啊!画好画坏   总归是第一次嘛 ...

的确是,买别人的开发板只是为了前期功能验证芯片是否功能满足,当项目上马后还是得自己画板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