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9、LPC] lpc3250 nor flash启动问题

楼主(2013-10-30):
刚看LPC3250手册上说到的启动流程问题。上面说,判断是否能从NOR FLASH(EMC CS0)启动用户程序的话,是通过读取0xe000 0000处的值是否是合法的宽度。比如我的NOR FLASH芯片是16位的,读取的值应该是0x13579D1的。我想问的是,如果我想从NOR FLASH启动我的U-BOOT的话,应该怎么做。关键是怎么满足手册上说的这个条件,在0xe000 0000读取到0x13579D1这个值。一直没想明白应该要怎么做。。。直接在NOR FLASH的第一个字上写入?

网友A:
现在应用选3250感觉还不如选个A8什么的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应用选3250感觉还不如选个A8什么的....

只是手上的一个老板子,现在没事想拿来弄个linux什么的。
兄台用过这个东西?

网友A:
如果它在0xe000 0000读到0x13579BD1,它就跳到0xe000 0004去,就这么简单. 至于做什么完全由你提供的代码决定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它在0xe000 0000读到0x13579BD1,它就跳到0xe000 0004去,就这么简单. 至于做什么完全由你提供的代码决定 ...

我是不知道怎么在0xe000 0000处写入这个0x13579BD1。
但发现用J-FLASH居然连接不上开发板,不能直接用JLINK烧录或擦空这个SST39VF6401B的NOR FLASH。
很纠结,要是测试能从NOR FLASH里启动了,就不能从NAND FLASH里启动,U-BOOT和LINUX都在NAND 里。

网友B(2014-02-24):
华邦的NOR FLASH有人在用吗?我们可以提供货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