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结构体内的函数指针被注释了,代码里使用,但是gcc不告警

楼主(2013-10-30):
结构体里面有个函数指针,我将其注释掉,但是代码里面还是有使用这个函数指针的,可是gcc为什么不告警?

网友A:
你的Makefile有问题吧,

网友B:
想想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
无代码  无真相

楼主:
enum这种类型,直接用整数赋值都不报错,gcc的编译器还是比不上商业的

网友C:
无代码无真相,拿代码说话

楼主(2014-01-01):
发现gcc编译器第一次发现错误会告警,什么都不动,再编译一次就什么告警都没有了

网友D:
什么都不动,make会给你再make一次吗?!
你的make的规则里给的就是改动后再make的

楼主:
明白了。我再试试

网友E:
结构体定义是在头文件里的吧?改了头文件,要先清除之前的.o文件,否则直接链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