匹配电阻的添加

楼主(2013-10-30):
TI DSP  通过VPORT总线和FPGA相连,请问中间需要匹配电阻吗?还有DSP接的DDR和FLASH,需要添加匹配电阻吗?还有这个匹配电阻需要如何计算,有什么方便的办法吗

网友A:
这个总线上的匹配电阻还是有必要加的  一般都是33R
总线过长  频率高防止反射
DSP和FPGA之间还是建议加上好 外扩flash等如果总线距离近就没必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总线上的匹配电阻还是有必要加的  一般都是33R
总线过长  频率高防止反射
DSP和FPGA之间还是建议加上好 ...

您好,感谢您的回答,但我还有几点想咨询下,总线一般情况下多长算比较长的需要加匹配电阻?如果我现在DSP和FPGA之间加了个接插件,那匹配电阻要加在哪呢?信号从FPGA到DSP,那我是加在DSP端,还是FPGA端,是靠近接插件,还是靠近IC端。还有如果我DSP和FPGA很近,有必要加匹配电阻吗?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感谢您的回答,但我还有几点想咨询下,总线一般情况下多长算比较长的需要加匹配电阻?如果我现在DS ...

匹配电阻就是为了使电平之间更好的匹配(如小的电压差)   这个与靠近那个关系不太大
总线上的电阻这个和你的传输频率有很大的关系  具体多长不好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匹配电阻就是为了使电平之间更好的匹配(如小的电压差)   这个与靠近那个关系不太大
总线上的电阻这 ...

我的频率100MHZ,,距离3-4cm  这种距离需要加匹配电阻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频率100MHZ,,距离3-4cm  这种距离需要加匹配电阻吗

建议加上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