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16F917的IIC的一点小问题

楼主(2013-10-30):
iic, ic, se, pen
16F917没有启动条件时能位(SEN)和停止条件时能位(PEN),也没有应答判断位,那么它是如何启动、停止和响应应答的呢

楼主:
没有大神可以指教一二?

网友A:
看数据手册,如果英文看不懂,就看中文

楼主:
叶老师,不是我不看数据手册,只是数据手册上面关于这个没有介绍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叶老师,不是我不看数据手册,只是数据手册上面关于这个没有介绍

请参考应用笔记AN578 “Use of the SSP Module in the Multi-Master Environment”(DS00578)。

见以下附件中的P204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