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中 5v转正3.3v的电路

楼主(2013-10-30):
51单片机中 5v转正3.3v的电路,,,之后给其它芯片供电,

网友A:
AMS1117-3.3

网友B:
就是楼上那个了

网友C:
1117序列的貌似很多啊

网友D:
用C8051F326 这个芯片我知道,带有内部稳压器,输出电压可以供其它芯片使用。
应该还有其它型号,你可以咨询一下。前几天还做了一个小的电路图,不说了,上图(局部)

网友E:
LM1117-3.3也可以的!

网友F:
电路图就是这个了

网友G:
很多LDO都可以,现象HT7533等

网友H:
我帮你顶贴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