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528贴片LED老化一个晚上后死灯

楼主(2013-10-30):
朋友的工厂刚刚给我电话,说他们有一批3528的白光贴片LED做成日光灯管后老化一个晚上后出现大面积死灯,据了解,此批LED都是外发贴片加工,目前朋友说,因为外发加工,这边的焊接品质无法监控,自己工厂这边也准备买贴片机,并增加相关设备;严格控制产品质量。大家来说说这个预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

楼主:
大面积死灯,我跟他讲,这个应该是SMD的硅胶与PPA剥离的问题导致的。今天确认了是硅胶剥离导致的,各位说说这个剥离是什么原因导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路过~

:handshake

网友B:
估计受潮的可能性最大,LED开包装6小时内一定要上线,最好上线前开包装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估计受潮的可能性最大,LED开包装6小时内一定要上线,最好上线前开包装...

这个是确实是控制问题的一个方面,说的非常好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:handshake

网友C:
受潮,静电,焊接工艺,板子的清洁程度。。。个人理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受潮,静电,焊接工艺,板子的清洁程度。。。个人理解

这个也在理儿啊:lol

网友D:
我觉得是不是表面不干净··就像补车胎也要干净一点否则沾不牢啊··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觉得是不是表面不干净··就像补车胎也要干净一点否则沾不牢啊··呵呵

灯珠的表面是硅胶啊,表面不干净会境地亮度;这个应该换种说**更好些,未封胶前支架表面不干净会导致粘接不牢死灯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也在理儿啊

不过大面积的死灯,那么就说明问题很严重啊,难道是次品的灯。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过大面积的死灯,那么就说明问题很严重啊,难道是次品的灯。

我也这么想过,可是这家公司是使用商,没有办法确认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也这么想过,可是这家公司是使用商,没有办法确认

如果是LED灯潮湿,那么这个很难解释吧,潮湿了,开始测试的时候都有反应啊。不会灯测了十几个小时之后,我觉得产品的问题概率比较大。个人理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LED灯潮湿,那么这个很难解释吧,潮湿了,开始测试的时候都有反应啊。不会灯测了十几个小时之后, ...

这个这样说可能要好一些,灯珠吸潮能导致这种状况;为什么呢,灯珠的硅胶容易吸湿,吸湿后硅胶容易产生一个应力,导致玻璃或者拉断金线导致的死灯。
这个声明,这个贴片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:lol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这样说可能要好一些,灯珠吸潮能导致这种状况;为什么呢,灯珠的硅胶容易吸湿,吸湿后硅胶容易产生一 ...

这个“死灯”是什么现象呢?灯珠仅仅是不亮?没有颜色变化吗?

网友E:
四个3528串在一起,有滴3.2U有滴2.9U还发黄,何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“死灯”是什么现象呢?灯珠仅仅是不亮?没有颜色变化吗?

灯珠晶片部分地方有变色现象,轻微的变色现象,不仔细看看不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四个3528串在一起,有滴3.2U有滴2.9U还发黄,何解?

3.2U和2.9U是什么意思,电压吗,发黄的部位是哪里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灯珠晶片部分地方有变色现象,轻微的变色现象,不仔细看看不出来

哦,是黑色么?那受潮的可能性很大啊。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哦,是黑色么?那受潮的可能性很大啊。

呵呵,白色的,3528的贴片基本上都是白色的,貌似没有听过有黑色的哦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呵呵,白色的,3528的贴片基本上都是白色的,貌似没有听过有黑色的哦

3528是白色的,我的意思,他不是坏了么?坏了不是变色了,那么灯珠是烧了么?烧了有可能是黑色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528是白色的,我的意思,他不是坏了么?坏了不是变色了,那么灯珠是烧了么?烧了有可能是黑色的啊 ...

不是灯珠烧坏了,是灯珠的硅胶与支架有剥离,出现隔层所以有轻微的变色现象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是灯珠烧坏了,是灯珠的硅胶与支架有剥离,出现隔层所以有轻微的变色现象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那灯珠硅胶与支架玻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灯珠硅胶与支架玻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

这个我就不是很懂了,如果有照片就好了,也给自己长见识。呵呵

网友F:
用的什么锡膏?回流温度是多少?可能是回流焊温度太高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我就不是很懂了,如果有照片就好了,也给自己长见识。呵呵

照片有,但是被我整理QQ图片弄没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照片有,但是被我整理QQ图片弄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用的什么锡膏?回流温度是多少?可能是回流焊温度太高了?

用的无铅锡膏,回流焊接温度235°,焊接高温时间再5S内

网友G:
回流焊的温度太高。可能是对方用了高温焊锡膏,所以把炉子的温度调的太高。

网友G:
贴灯珠要把灯珠放到加温箱加温烤的,可能对方也没有这些设备,并且贴片的温度过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回流焊的温度太高。可能是对方用了高温焊锡膏,所以把炉子的温度调的太高。 ...

他们是专门做贴片加工的,按照道理讲应该不存在温度调试的太高的原因啊,他们只做贴片加工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贴灯珠要把灯珠放到加温箱加温烤的,可能对方也没有这些设备,并且贴片的温度过高。 ...

是的,这个是一点,我当初的怀疑是3528贴片没有除湿造成的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他们是专门做贴片加工的,按照道理讲应该不存在温度调试的太高的原因啊,他们只做贴片加工 ...

灯珠只能用低温锡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灯珠只能用低温锡膏。

灯珠可以用低温锡膏,也可以用高温锡膏吧

网友F:
最好用低温锡膏,235度有点太高了,有的灯珠手册上写了回流温度不能超230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最好用低温锡膏,235度有点太高了,有的灯珠手册上写了回流温度不能超230的。 ...

关键是湿度控制,受潮的材料高温容易变形破损,我最近也很受伤,不良率0.3-0.5%,后来改成上线前开包装,不良率小于0.01%,一切OK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最好用低温锡膏,235度有点太高了,有的灯珠手册上写了回流温度不能超230的。 ...

高温锡膏散热好,灯珠手册的回流温度应该是235正负5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关键是湿度控制,受潮的材料高温容易变形破损,我最近也很受伤,不良率0.3-0.5%,后来改成上线前开包装, ...

是啊,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

网友H:
是不是生产工艺有问题

网友G:
应该是贴片厂按正常的元器件方法去贴了,没有烤灯珠,并且用了高温锡膏,正常的贴片问题这些对灯珠都是致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是不是生产工艺有问题

他们是专门做贴片加工的,具体的现场我也不知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应该是贴片厂按正常的元器件方法去贴了,没有烤灯珠,并且用了高温锡膏,正常的贴片问题这些对灯珠都是致命 ...

你说 这个是非常对的,我估计也是没有做这一道工序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