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写不进程序

楼主(2013-10-30):
之前调试都是好好地,,,带着样机做了一夜火车就下不进去程序了。。。。。keil v4。60版本,下载时说
JLink info:
------------
DLL: V4.68a, compiled Apr 12 2013 13:26:50
Firmware: J-Link ARM V8 compiled Jul 17 2013 11:24:15
Hardware: V8.00
S/N : 17935099
Feature(s) : RDI,FlashDL,FlashBP,JFlash

* JLink Info: TotalIRLen = 9, IRPrint = 0x0011
* JLink Info: Found Cortex-M4 r0p1, Little endian.
* JLink Info: TPIU fitted.
* JLink Info: ETM fitted.
* JLink Info: FPUnit: 6 code (BP)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
* JLink Info: Found Cortex-M4 r0p1, Little endian.
* JLink Info: TPIU fitted.
* JLink Info: ETM fitted.
* JLink Info: FPUnit: 6 code (BP)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
ROMTableAddr = 0xE00FF003

Target info:
------------
Device: STM32F407ZG
* JLink Info: Device "STM32F407ZG" selected (1024 KB flash, 128 KB RAM).
VTarget = 3.287V
State of Pins:
TCK: 1, TDI: 0, TDO: 0, TMS: 0, TRES: 1, TRST: 1
Hardware-Breakpoints: 6
Software-Breakpoints: 8192
Watchpoints:          4
JTAG speed: 1000 kHz

Erase Done.
**JLink Warning: T-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. Changed to 1.
Programming Failed!
用的是j-link。。。。。求大神点播。。。

网友A:
是不是你的FLASH写保护了?用ISP方式试试,先解除写保护

网友B:
用其他烧写软件,我之前也是一直用一个烧写软件,突然有天怎么也没法写进去了,结果我使用其他烧写软件就OK了!

网友C:
似乎是软件兼容问题.....

网友D:
用串口试试看  要么你检查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