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需求,各位帮忙看看,有没有推荐的?

楼主(2013-10-30):
下面是我单片机的功能需求:
1、M0内核,50MHZ主频,具有低功耗模式;(必须满足)
2、RAM:128K;SRAM:32K;EEPROM:2KB以上;(必须满足)
3、内置硬件RTC模块,低功耗,具有后备电池接口;(必须满足,不一定有后备电池接口)
4、至少3个16位Timer;硬件计数器:1个16位;(要求通过定时器和计数器的组合应用,能固定定时10ms采集1M的方波数,同时通过固定采集300个方波数计数方波的总时间。)(必须满足)
5、段码LCD驱动模块:4COM*32SEG;(有就最好)
6、普通IO:15个;(必须满足)
7、PWM:至少3路;(必须满足)
8、串口:2个;(必须满足)
9、USB:1个;(最好有)
10、12位ADC:3路,内置2.5V参考电压;(必须满足,不一定内置)

网友A:
推荐NXP的

网友B:
2、RAM:128K;SRAM:32K;EEPROM:2KB以上;(必须满足)-------------这条有点奇怪,而且很难满足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推荐NXP的

有推荐型号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、RAM:128K;SRAM:32K;EEPROM:2KB以上;(必须满足)-------------这条有点奇怪,而且很难满足..... ...

哪里奇怪了?之前用的是,赛普拉斯的CY8C5267AXI-LP051。。。

网友C:
不知道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