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模块连不上dsp开发板

楼主(2013-10-30):
在网上买了一块无线模块,rs232的,但是供电后连不上2812的开发板,txd和rxd还有gnd我都连上了,开发板串口那儿有个灯,照理说连上就该灭掉的,但是一直亮着,我换了一个串口的电子罗盘连上就灭了,弄了好久搞不定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,求指点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灯灭是什么原理   232一般会有在发送和接收处都一个led
有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时灯会闪烁
你确保一些RX和TX有没有接反   还有无线模块的供电是怎样的
需不需要vcc呢

楼主:
这个灯就是232的发送和接收处的led,如果串口接上了的话灯是会灭掉的,有数据收发时候灯会闪烁,我用的232的电子罗盘就是这种情况,无线模块我用5v锂电池试过并且都共地了,收发数据时无线模块的灯闪烁,它收到了数据但是发送不到dsp里,我也试过用开发板上的电源供电,情况还是一样,这个232串口就是没连接上,tx和rx我已经反复检查过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