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05/107的时钟配置 108M

楼主(2013-10-30):
105,107的RCC寄存器中,RCC_CFGR的PLLMUL[4]由Bit27换到了bit29,因为bit27被MCO[3]占了,所以108M的配置有点小的变化。
另外105,107的HSE一般接的25M晶振,所以配置过程如下:

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108(void)
{
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= 0,HSEStatus = 0;
  __IO uint16_t GigadeviceID = 0;

  /*ID check*/
  if( *( uint8_t *)( 0xE00FFFE8 ) & 0x08 )
  {
       GigadeviceID = ( ( *( uint8_t *)( 0xE00FFFD0 ) & 0x0F ) << 8 ) |
                  ( ( *( uint8_t *)( 0xE00FFFE4 ) & 0xFF ) >> 3  )  |
                  ( ( *( uint8_t *)( 0xE00FFFE8 ) & 0x07 ) << 5 ) + 1 ;
  }
  if(GigadeviceID != 0x7A3)return;

  /* SYSCLK, HCLK,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/* Enable HSE */
  RCC->CR |= ((uint32_t)RCC_CR_HSEON);

  /*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*/
  do
  {
    HSEStatus = RCC->CR & RCC_CR_HSERDY;
    StartUpCounter++;
  } while((HSEStatus == 0) && (StartUpCounter != HSE_STARTUP_TIMEOUT));

  if ((RCC->CR & RCC_CR_HSERDY) != RESET)
  {
    /* HCLK = SYSCLK */
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HPRE_DIV1;
    /* PCLK2 = HCLK */
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PPRE2_DIV1;
    /* PCLK1 = HCLK/2 */
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PPRE1_DIV2;

#ifdef STM32F10X_CL
    /* Configure PLL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PLL2 configuration: PLL2CLK = (HSE / 5) * 8 = 40 MHz */
    /* PREDIV1 configuration: PREDIV1CLK = PLL2 / 10 = 4 MHz */

    RCC->CFGR2 &= (uint32_t)~(RCC_CFGR2_PREDIV2 | RCC_CFGR2_PLL2MUL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FGR2_PREDIV1 | RCC_CFGR2_PREDIV1SRC);
    RCC->CFGR2 |= (uint32_t)(RCC_CFGR2_PREDIV2_DIV5 | RCC_CFGR2_PLL2MUL8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| RCC_CFGR2_PREDIV1_DIV10);

    /* Enable PLL2 */
    RCC->CR |= RCC_CR_PLL2ON;
    /*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*/
    while((RCC->CR & RCC_CR_PLL2RDY) == 0)
    {
    }

    /* PLL configuration: PLLCLK = PREDIV1 * 27 = 108 MHz */
 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~( RCC_CFGR_PLLSRC | RCC_CFGR_PLLMULL);
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(0x20000000 | RCC_CFGR_PLLSRC_PREDIV1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FGR_PLLMULL12);
#else
    /*  PLL configuration: PLLCLK = HSE/2* (15+12) = 108 MHz */
 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((uint32_t)~(RCC_CFGR_PLLSRC | RCC_CFGR_PLLXTPRE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FGR_PLLMULL));
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(0x08000000 | RCC_CFGR_PLLSRC_HSE | RCC_CFGR_PLLXTPRE_HSE_Div2 | RCC_CFGR_PLLMULL12);

#endif

    /* Enable PLL */
    RCC->CR |= RCC_CR_PLLON;
    while((RCC->CR & RCC_CR_PLLRDY) == 0){}

    /*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*/
 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((uint32_t)~(RCC_CFGR_SW));
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SW_PLL;
    while ((RCC->CFGR & (uint32_t)RCC_CFGR_SWS) != (uint32_t)0x08){}

  }
  else
  { /* If HSE fails to start-up,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
         configuration.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*/
  }
}

网友A:
芯片还没出货,例程已经顶上了。

网友B:
传说中的107?

网友C(2014-08-25):
108MHz下如何配置USB时钟?
72MHz下是: RCC_OTGFSCLKConfig(RCC_OTGFSCLKSource_PLLVCO_Div3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