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电源处理

楼主:
这个电源具体情况不知情,但描述为5V,2.5A;问:
这样的电源是不是可以用到单片机系统中,直接给单片机供电?

有没有做过类似电源的兄弟,说说看.:)

网友A(2013-10-30):
你要测过了才能决定可不可以用.

网友A:
无品牌的充电器电源产品虚标可能会很严重.
当然不能排除标注完全真实的产品存在.

楼主:
我一直是用变压器,然后整流滤波再稳压;有没有更经济可靠的方案?

楼主(2014-02-07):
测过,不能用,完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