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485通信]
如何测试485转TTL的电路是否正常?

楼主(2013-10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通过232接口芯片或UBS串口桥连接PC,用串口监视软件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过232接口芯片或UBS串口桥连接PC,用串口监视软件看。

你好,请问详细的方法是怎样做呢?问一下这样是否可行,就是通过一个232转485的模块接到电脑的232接口和测试电路的485接口然后短接测试电路的TTL输出端,最后通过串口电路观察,这个方法行的通吗?

网友A:
测485不能用短路法,需要完整的485链路,这可以借助485设备或使用两个串口来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