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屏闪

楼主(2013-10-30):
各位大神,我想问下,我买了个转串并口的卡,现在ARM开发板屏一直闪,并且裸机测试LCD时,屏不出现彩色条纹了,但触摸屏测试有反应,还有就是每次我插上串并口卡时,开发板没上电,就会听到开发板发出短暂的响声,这是什么原因,求大神帮忙啊,小弟不胜感激。。。

网友A:
串并口卡和开发板有什么关系?

网友B:
屏闪是不是电压不稳定?

网友C:
闪屏有可能是背光电压不稳定,你可以找到TFT的背光电路量一下电压。
如果这块是稳定的,那就只能是程序上的问题了。程序没调好也会这样。

楼主:
请问下,背光电路怎么测量?

楼主:
解决了,我犯2了,把电压接到3.3了,应该是5V的,还是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