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字符串比较函数

楼主(2013-10-30):
void main()
{
    char str1[]={"hello"};
    char str2[]={'h','e','l','l','o'};
    cout<<strcmp (str1,str2);
}
为什么显示的是-1呢?

网友A:
str2缺少结束符,应该这样:
char str2[]={'h','e','l','l','o','\0'};

网友B:
char str2[]={'h','e','l','l','o',0};
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
char str2[]={'h','e','l','l','o',0};
试试

可以试试

网友D:
这个是直接调用C语言函数库里面的文件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