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++问题

楼主(2013-10-30):
C++, DMA, AI, ce, DM
#include<iostream>
using namespace std;

void main()
{
    int        x=1;
    cout<<(++x)*(++x)<<endl;
    float    y=1;
    cout<<(++y)*(++y)<<endl;
}
为什么他们输出的不一样?

网友A:
这种问题没必要纠结的。不要写那种无法预先得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语句。

网友B:
不要对浮点数用自增自减,一般只对整型使用自增自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