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空间换时间

楼主(2013-10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有时候可以把中间结果保存起来,不用每次从头计算。

网友B:
局部变量运行得更快
空间换时间就是查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局部变量运行得更快
空间换时间就是查表

这个概念:的我还是不太清楚的啊:L

网友D:
一般的应该的是一个全局变量的运行的快的吧,他只需要记住已经被分配好的变量的地址的就可以的啦

网友E:
举个例子吧,你要把8BIT数据,在一个IO上串行输出,并给出时钟.
你可以用一个循环来做.
但你也可以不用循环而分别把8个BIT依次输出,这样它实现的速率要高于用循环,就是空间换时间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