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求助了,quartus怎么生成不了可编程的文件啊????

楼主(2013-10-30):
前几天还行呢。编译末了就会出现个警告
Warning: Can't 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s for project because design file "E:/Project/quratus/pro1/cpu.v" is encrypted. It does not have license file support that allows generation of programming files.
求解啊,最近在做niosII软核搞的好纠结

网友A:
你的license不对啊

网友B:
没有**好。我遇到过一种情况,本来**好是可以用的,过了一段时间突然不能用了,后来发现是**的时候电脑用的是网线在上网,调试程序的时候用了WIFI,网卡的ID就对不上了。

楼主:
最后搞定了,版本问题来结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