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频段频率测量

楼主(2013-10-30):
从10^-6到10^9HZ,各频段频率的测量方法不同,他们分别是什么方法?

网友A:
一言难尽。你百度下频率计的做法就知道大概了。

网友B:
低频段用测周期的方法来换算频率,以期提高测试精度,例如0.01Hz,周期为100s,在测试周期内以秒脉冲计数,可计100个数,取倒数后换算为0.01Hz
中频段常用锁相倍频方法来提高测试精度,例如50Hz,先100倍频后计数为5000,除100后得50.00Hz
高频段则采用直接计数方法来获频率,对于特别高的频段,也有先预分频再计数的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低频段用测周期的方法来换算频率,以期提高测试精度,例如0.01Hz,周期为100s,在测试周期内以秒脉冲计数,可计1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