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急求步进电机大神解答

楼主(2013-10-30):
请问我用avr单片机输出方波驱动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,输出方波0-40k方波,请问用定时器的话如何实现(先分频(离散频率点),然后在每个频点上走8-16步).具体的分频是如何分的?每个频点上走多少步如火如何实现

网友A:
这里有一个问题,你的0-40k频点步进是多少,如果你想1hz步进(对于avr来说)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必须使用DDS,

网友B:
直接换个高级一点吧,感觉AVR干不了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换个高级一点吧,感觉AVR干不了的

用CTC模式试过,如果控制加速减速算法不要求那么高的话是可以的
简单控制AVR也是能胜任的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有一个问题,你的0-40k频点步进是多少,如果你想1hz步进(对于avr来说)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必须使用DDS, ...

请教请教您,就是步进15赫兹,,请问查表法的大概步骤??如何分频?如何分配各频点走的步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CTC模式试过,如果控制加速减速算法不要求那么高的话是可以的
简单控制AVR也是能胜任的哦 ...

我就是打算用ctc模式,但是不知道,大概的思路?请教专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教请教您,就是步进15赫兹,,请问查表法的大概步骤??如何分频?如何分配各频点走的步数? ...

CTC里面有个公式可以计算频率的,这个你要去看说明书啊
查表法需要同时确定TCCR1B,和TCNT1,你如果步进15HZ,那就是40k/15=2666
2666*3 约为8K,所以你flash用的比较多
确定步数比较简单COMPA中断就可以计数了。因为CTC模式也可以产生中断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TC里面有个公式可以计算频率的,这个你要去看说明书啊
查表法需要同时确定TCCR1B,和TCNT1,你如果步进15H ...

你好,能给写个步进电机加减速的程序吗,有偿,就是有驱动器,只要单片机输出不同频率占空比50%的波形就行,驱动频率从0-60k在减到0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能给写个步进电机加减速的程序吗,有偿,就是有驱动器,只要单片机输出不同频率占空比50%的波形就 ...

呵呵,这个其实比较简单,还是你自己写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这个其实比较简单,还是你自己写吧

能不能给详细说下呀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不能给详细说下呀,

自己试一试就知道了啊,这东西我觉的也没啥可说的
步进电机无非就是脉冲+方向

网友C(2014-02-04):
试试TCM4210,不过有点贵25元多一片,解放MC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