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]
有关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13-10-30):
1.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是做在电机驱动器里,还是由控制器来控制?
2.由于选用的单片机没有捕获功能引脚,只能用查询等待的方式来判断驱动器的输入脉冲,方向,脱机信号,不知会不会出现丢脉冲的情况?

网友A:
通常由控制器来控制.
会不会出现丢脉冲的情况? 会的, 所以 查询等待方式是有缺陷的.

网友B:
1:通常根据应用要求、负载特性和是否与其他驱动器同步由控制器确定。带自检功能的另当别论。
2:可以不用捕获功能,一个双向计数器或两个单向计数器完全能满足要求。因为大多数驱动器的调制频率不超过20KHz,只要能在这个处理周期内读取输出脉冲并调整运行位置即可。

网友C:
1、通常由控制器做加减速曲线,有部分驱动器内部做了加减速。
2、驱动器有最大输入频率,频率高时有丢脉冲风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