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请问KE02中GPIO中PORTA和PORTB有什么不同吗

楼主(2013-10-30):
看datasheet和user manual比较一下这两个IO端口没发现什么不一样啊!!!
PORTA31–PORTA0(PTD7-0,PTC7-0, PTB7-0, PTA7-0)
PORTB31–PORTB0(PTH7-0,PTG7-0, PTF7-0, PTE7-0)
为什么可以使用PE4-0(-->PORTB)这个5个IO口完成模拟4线SPI方式来驱动oled,
PB4-0/PC4-0(-->PORTA)都不行呢???

很奇怪!!!

还有就是KE02FRDM板子中PIN脚的引线为什么有的IO引出到两个地方,而有的IO口却没有引出呢

网友A:
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,从参考手册中没有说PE 与PB,PC作为GPIO功能有什么区别,我相信还是可能软件控制方面的问题,或者你可能忽略Table10 下面的注释内容,造成结果不一样。
第二个问题,你能方面贴出原理图吗?可以直观一点。

网友B:
有设置为输出模式么,我之前才写过这个用的是E0-E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,从参考手册中没有说PE 与PB,PC作为GPIO功能有什么区别,我相信还是可能软件控制方面的 ...

datasheet中Table10 下面的注释内容我看了,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,倒是在用户手册里发现PE0/1为high-current PIN
这个我个人认为不会造成什么影响!

原理图请看我标示部分,两个PIN功能完全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设置为输出模式么,我之前才写过这个用的是E0-E3

这个肯定有的,我PE0-4口都能把屏点亮了
只是将相应的修改放置到PB口或PC口时就不行了...

网友B:
我用PB也点亮过啊···你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,貌似我这块板上有几个脚有点问题,有些有输出,有些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PB也点亮过啊···你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,貌似我这块板上有几个脚有点问题,有些有输出,有些没 ...

我有个1.3的OLED屏是3线SPI,好像可以用PB口或者PC口点亮过,主要是在家做,没有示波器和万用表,比较麻烦
怀疑是板子上的IO口引线与丝印不对造成的...
哪天带到公司来测一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datasheet中Table10 下面的注释内容我看了,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,倒是在用户手册里发现PE0/1为high-current  ...

既然用GPIO模拟SPI无法实现,可以按照6楼说的,如果使用示波器来观察波形,可以方便的找出问题所在。
还有PTB2是在J2的1与12口都引出啊。
期待楼主的检查结果~!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有个1.3的OLED屏是3线SPI,好像可以用PB口或者PC口点亮过,主要是在家做,没有示波器和万用表,比较麻烦
怀 ...

是的,板子上B2和B3之间的B4一直看不到波形,A7和D1之间的B4就是可以看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用GPIO模拟SPI无法实现,可以按照6楼说的,如果使用示波器来观察波形,可以方便的找出问题所在。
还有 ...

嗯,我有空会去测测
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有的PIN要引到两个地方,而却有的pin却不给引出来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板子上B2和B3之间的B4一直看不到波形,A7和D1之间的B4就是可以看到的 ...

这个我知道,看下图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知道,看下图

哦哦,原来是这样···了解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知道,看下图

是的,R20没有,而R21是有的,不影响功能。至于为什么与PB2不一样两个都引出来,实在不清楚,不影响应用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R20没有,而R21是有的,不影响功能。至于为什么与PB2不一样两个都引出来,实在不清楚,不影响应用 ...

你们的FAE:ZHOU_JJ已经帮我测试过了,主要是硬件上的问题,和软件没有太大关系,比如跳线,调试接口共用等原因造成的

楼主:
引用一下她的回复:
觉得原因如下:

PB1没有输出是因为R15没有接,空的,所以如果你直接使用J1插脚的话,应该是不会有输出的,但是如果你直接测试芯片的33脚,是有高低电平的。

     PB4同样存在R20没有接的问题,如果你使用J2也是不会有输出,但是我看了下原理图,其实J1中也有连接到PB4的引脚,但是我测试却一直为高,这个问题我还在找原因,我觉得和reference manul中一句话有关,PORT章节中在11.1节中有句话:PTA4,PTA5,PTB4,PTC4默认值分别为SWD_DIO, RESET, NMI和SWD_CLK,. 具体如何转换过来,我还在找。

    另外就是一个PC4,看原理图,这个是一个SWD_CLK的引脚,和SWD_CLK_TGTMCU相连,我想是不是被K20芯片电平给锁了。

红色部分也正是我所疑惑的,是不是有些PIN在复位后是其他其他功能,需要复用之后才可以正常使用
资料里没有写IO口在复位后是什么状态,我的个人感觉:这一点不如STM32的明确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引用一下她的回复:
觉得原因如下:

这几个脚应该是和下载有关的SWD模式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一下她的回复:
觉得原因如下:

你好,KE02刚刚推出市场,文档肯定有些不足,希望楼主谅解,我们会在以后改进的,还是说说你的问题吧,
如果一开始你直接用示波器测试,问题就很快可以找到啊,至于板子为什么有些电阻没有没有焊接确实考虑到使用OpenSDA调试的原因,这个我同意。至于你说的O口在复位后是什么状态讲的不太清楚,我也同意,确实这方面说的不是很清楚,而且听分散的。其实10.2与11.1都有涉及复位后的I/0状态介绍,但是都太过简单,不过清楚。
还是一句话,希望大家支持,我们会做的越来越好。

网友C:
这几个引脚比较特殊,默认状态不是GPIO,但是如果想做成GPIO的话,要先将默认状态禁止,然后才能使能成GPIO.估计楼主是没有注意这一点.
关于这几个引脚的特殊之处,参考手册有明确的说明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KE02刚刚推出市场,文档肯定有些不足,希望楼主谅解,我们会在以后改进的,还是说说你的问题吧,
...

OK
刚接触飞思卡尔的片子,好多不懂的地方,还请多指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几个引脚比较特殊,默认状态不是GPIO,但是如果想做成GPIO的话,要先将默认状态禁止,然后才能使能成GPIO.估 ...

通过今天的问答,印象这下很深刻了...:)

网友A:
感谢楼主关注飞思卡尔的产品,有问题论坛中讨论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OK
刚接触飞思卡尔的片子,好多不懂的地方,还请多指教

亲,这个问题解决了!GPIO都能用了,你可以试试B0-4!B1口呢你可以把电阻接上,B4口呢,你可以把NMI给关了,你到void SIM_Init(SIM_ConfigType *pConfig)这个函数的开始处,加上这句话:
SIM->SOPT &= ~(SIM_SOPT_NMIE_MASK);
,你可以把它结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