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nrf24L01调试

楼主(2013-10-30):
最近在调试nrf24L01,在调试时分别对两个模块进行调试,按网友说的,发射部分调试成功,但是接收部分怎么都不行。读STATUS寄存器是0x0e,请问是什么原因。谢谢。

网友A:
纳尼  居然一模一样的问题还是同一时间  ,朋友你的解决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纳尼  居然一模一样的问题还是同一时间  ,朋友你的解决了吗?

没有啊,这不是来求助了嘛!

网友B:
0E就是什么也没有收到,,检查1、接收地址,频段,速率 是否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