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电压跟随器,输出不为零,为啥?

楼主(2013-10-30):
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,简单的运放电压跟随器,输入为0时为什么输出还是高电平
用的运放是类似LMA358的运放LM393,单电源5V供电

网友A:
无图无真相。

网友B:
输入为零而输出是高电平,这是电路接错了吧。或者是放大器接错了,坏了。

网友C:
LMA358的运放LM393··你应该换个其他型号运放试验下··我正好遇到这个问题··运放不是哪个都可以做跟随器的··我正准备开一贴讨论一下

网友D:
很正常,请看数据手册,无论什么比较器或者放大器,都有偏置电压。所以在输入为0时,输出一定不是0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很正常,请看数据手册,无论什么比较器或者放大器,都有偏置电压。所以在输入为0时,输出一定不是0。 ...

了解了,输出有OFFSET

网友E:
358 和 393 有很大不同。。
393是OD输出的
358更适合做电压跟随器
在VOUT有效范围内 其实OFFSET是很小的
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

网友F:
貌似老师说过,cascode结构是不能用来做跟随的

网友F:
所以好好看看datasheet吧

楼主:
新手不懂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,栽大了

网友G:
应该是没有调零或者是偏置设置的有问题。再有就是运放本身的输出上也家上下拉电路。没有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H:
LM393是比较器吧》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