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VIPER12A反激电源---输出电压不稳

楼主(2013-10-30):
各位大虾:公司目前有一款VIPER12A系列的反激式电源6V/800mA想改成5V/1A,我就直接更换了TL431基准那边的分压电阻(5.1K和4.7K组合),其他参数都没有变,但是这样一来输出电压就变的不稳了,一直在4V多至5V之间来回跳,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输出端的波形是有规律的三角波,测量了VIPER12A的4脚(VDD)电压也在9V多至12V之间跳,我初步推断应该是振荡了。因小弟刚接触反激式电源不久,对解决这种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,如何调节电路中的反馈回路来解决此问题,另外是否需要更改变压器参数?故上来寻求各位大虾及版主帮助。

注:1.附件中的电路图就是这款电源的图纸;

       2.我试着将输出电压调至6V及6V以上(通过更改TL431那边的分压电阻)则没有发现电压跳变现象,而且输出电压都非常稳定,但是我把电压调至6V以下就出现电压跳变的问题了!

网友A:
变压器次级是几圈的,试着拆掉一圈看看再配合分压

大鰐!…求帮助!在21家里下资料、说我积分不够!下L6562中文资料,“DPF巳有”谢谢!Q 2395124801

楼主:
现在次级是8圈,如果拆掉一圈的话,按匝数比计算次级输出的电压不是更加低了啊,是不是这样理解啊?

网友B:
相差1V不是匝数的问题!…先要解决振荡的问题!…没看图、应把431…RC回路调整或加上!…

楼主:
TL431那边我有加补偿电容,电容是104贴片电容,没有用RC补偿,如果用RC补偿的话,参数取多少合适呢?

网友C:
VDD没有过欠压,变压器确实不用改。。。
FB脚那个电阻改小看一下。不行的话,尝试431那个104改“1K串102”

楼主:
感谢<不亦心斑竹>很好的建议,昨天我按您的建议实际测试了,但是好象问题还是存在。我把10Ω(R11)换成3.6Ω测试过没效果,把4.7KΩ(R10)换成1.2KΩ测试过也没效果,把TL431那边的补偿电容(104)换成1KΩ+152电容测试过也没效果。有其他网友说是辅助绕组匝数不够引起的,有没有这个可能啊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很好的建议,昨天我按您的建议实际测试了,但是好象问题还是存在。我把10Ω(R11)换成3.6Ω测试过没效 ...

你说的输出4到5V来回跳,VDD是9到12V之间跳是用万用表测还是示波器测的?

要用示波器挂一下VDD,看有没有欠压,如果欠压了是要调整匝数。如果是示波器测的9-12V变化是没有欠压的,

楼主:
回《不亦心斑竹》:我是用万用表测量的VDD脚电压在9-12V之间跳变,那我想也应该是辅助绕组匝数不够的原因了。

   今天我将辅助绕组增加了4匝,从原来的14匝增加到了18匝,在5V空载输出的情况下我测量Viper12A芯片的VDD脚电压为8.9V,并且输出5V电压很稳定,没有再出现跳变的现象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变压器绕好后没有浸漆的缘故,在5V空载时有很轻的“吱”“吱”声,当带上500mA负载后“吱”“吱”声就变的很响,带载能力还是正常的。我想问是不是变压器没有浸漆会引起这样的现象啊?

注:我是在原来的变压器基础上修改了辅助绕组的匝数,其他两个绕组没动过,但是绕好后由于没有浸漆,EE16的两边磁芯比较松动,虽然我磁芯外用高压绝缘胶带缠绕了几圈,但还是有松动的感觉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回《不亦心斑竹》:我是用万用表测量的VDD脚电压在9-12V之间跳变,那我想也应该是辅助绕组匝数不够的原因 ...

按匝比算5V的时候,(5.7/8)*14=9.97V,去掉4148和电阻的压降,VDD理论上有9V,所以看到你说VDD在9-12V之间变化,我以为你是用示波器挂的,就说不用改匝数。。。
你用示波器挂的话,会发现VDD是个三角波(所以万用表测试标准的),谷值应该低于8V,IC欠压保护了,
现在的匝比算下,(5.7/8)*18=12.8V,理论上VDD有差不多12V左右,你现在才8.9V,说明你的变压器做的也太差了,耦合不好。。。8.9V太接近欠压保护值,批量会有问题,建议调整变压器。。。
啸叫可能是变压器木清漆导致的,也可能是环路木调好,用示波器挂一下输出波形,可以判断是不是环路木调好。。。你也可以用胶把变压器磁芯和骨架,线圈点住,看一下,啸叫是不是变压器振动引起。。。

网友D:
R4加大点,或者干脆去掉,在调R3试试1到2K之间

网友E(2014-03-10):
这个芯片最大功率是不是13W的?12V/1A的?

网友F(2016-03-23):
引用 楼主:
回《不亦心斑竹》:我是用万用表测量的VDD脚电压在9-12V之间跳变,那我想也应该是辅助绕组匝数不够的原因 ...

楼主你好,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,请问一下,反馈绕组的电压是怎么计算的?VDD引脚的电压是不是应该近似等于反馈绕组端的电压呢?

网友G:
其实这个问题不用改变压器,没那么麻烦,R5 R6都用5.1K就解决了。 Vout=2.5*(1+R5/R6)=5V,你可以试试看。你改了变压器还是会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