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发送中断能否发送数据

楼主(2013-10-30):
STM32发送中断到底是发送完成后触发中断,还是进入中断后发送数据?高师指点啊,英文用户手册都看了,但还是没明白!!!

网友A:
它有几个信号都可触发中断的.
TXE是数据移入了发送移位寄存器,TX BUFFER空掉就会给出信号.
TC则是发送完成信号,也就是说全部数据帧都已经发送完成.

网友B:
单步调试不就知道了

网友C:
如2楼所言: STM32发送中断有 TXE 和 TC 中断,  TC 是发送完成后触发中断的
进行连续数据传输时, 可以进入中断后发送数据

网友D:
要确定的一点是,STM32跟发送相关的中断不止1个,各有各的用处,不要混在一起。

网友E:
    是什么的发送中断?
    LZ,你不会连话都说不清楚吧?

楼主:
我用的是CAN通信,想要用中断连续发送很多数据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单步调试不就知道了

板子还没回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板子还没回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