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
AD08中,如何将内电层1(net:GND)上的部分区域净空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11-14):
如果你用plane的做内电层的话    也就是负片内电层    直接PL或者PF就是可以画出空白区域

楼主:
这个回帖可以帮助理解,截图记录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用plane的做内电层的话    也就是负片内电层    直接PL或者PF就是可以画出空白区域  ...

谢谢大侠指点!
如附图所示:
使用内电层Plane-1作为地层,使用Plane-2作为电源层。
现在Plane-1层画了两个区域,上面的是用PL画的区域;下面是用PF画的区域。
请问,上述两个区域就是净空区了,对吗?
谢谢!
附图: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侠指点! 如附图所示:使用内电层Plane-1作为地层,使用Plane-2作为电源层。现在Plane-1层画了两个 ...

PF所画区域没有铜皮

PL框内部铜皮与外面铜皮被分割,绿线上无铜皮。
这就是内电层分割,你可以定义两块不同的网络,双击区域可以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F所画区域没有铜皮

PL框内部铜皮与外面铜皮被分割,绿线上无铜皮。

谢谢指点!

我画的是个蓝牙耳机的板子。天线是曲流型的,天线下方的Plane-1(Net:GND)不能有铜皮。

请问,如下图:
1. 我将天线放置在PL框内对应的toplayer层,还是放置在PF所画区域对应的toplayer层?
2. 我试了:PF所画区域 双击,可以设置网络;PL线可设置网络,PL框内 双击无法设置网络。我的理解对否?

还请大侠指点!
再次致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点!

我画的是个蓝牙耳机的板子。天线是曲流型的,天线下方的Plane-1(Net:GND)不能有铜皮。

PL所画添加内电网络

建议你装个CAM350   出个内电层GERBER     用350打开      一目了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L所画添加内电网络

建议你装个CAM350   出个内电层GERBER     用350打开      一目了然 ...

谢谢指点!

请问: 大侠用的啥软件?我用的是AD08,在PL框内,无法出现 split plane 对话框?

装个CAM350,研究下。

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点!

请问: 大侠用的啥软件?我用的是AD08,在PL框内,无法出现 split plane 对话框?

以上所有操作保证在内电层界面进行   操作前 先选好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上所有操作保证在内电层界面进行   操作前 先选好层

谢谢指点!

split plane 对话框出现了,这个问题提解决了(参见附图一)。但又出现个新问题,描述如下:

先选定 InternalPlane1,在PL框内双击,出现 split plane对话框。点击 connect to net 下拉对话框,选择 no net,再点击OK。完成PL框内的网络定义操作。
但是,再次在PL框内双击,出现 split plane对话框,网络标号仍然是 GND(参见附图二)。反复试了几次,还是如此。

请问,这是怎么回事?为什么没有修改过来,PL框内的网络还是GND,不是 no  net?
谢谢!

附图一:

附图二:

网友B(点评):
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大神指导一下

网友C(2016-03-02):
能画个实心圆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