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个技术问题,RTC HT1381和PCB焊接问题

楼主(2013-10-30):
1、HT1381兼容DS1302。
    当电池被拿掉,彻底断电以后,再上电,时间不走停止不前。
    请问,怎么样在系统上电后检测RTC是否出现了这种失电的情况?如果检测到,怎么激活RTC,让其正常工作?

2、如果画PCB的时候严格按照数据手册来画。没有焊盘尺寸没有流出余量,机器贴片会有问题吗?

网友A:
1 iic读取
2 问题不大 以后适当放宽点

网友B:
1、HT1381和DS1302并不兼容。
2、当电池被拿掉,彻底断电以后,再上电,时间不走停止不前。
   请问,怎么样在系统上电后检测RTC是否出现了这种失电的情况?如果检测到,怎么激活RTC,让其正常工作?
RE:对于HT1381而言,掉电后,时钟振荡位会复位,重新置位它,从而启动振荡器即可激活它。
3、如果画PCB的时候严格按照数据手册来画。没有焊盘尺寸没有流出余量,机器贴片会有问题吗?
RE:没有留出余量并不代表一定会出问题,这个和你们的制造工艺控制水平也有关系,如果设备很好,加工精度很高,生产管理得当,也许就不会出问题。但按照一般原则来说,你这叫难为制造部门,不是恰当的设计。
4、如果原始设计是你自己完成的,你问这么低级的问题让人很无语,如果不是你完成的,估计给你讲再多,你也很难搞明白,不如让原始设计人员去解决。

网友C:
精釆!…麦卡得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HT1381和DS1302并不兼容。
2、当电池被拿掉,彻底断电以后,再上电,时间不走停止不前。
   请问,怎么 ...

感谢回复。
1、我知道HT138和DS1302差异,大部分软硬件相同,我描述不准。
2、看了书册之后,找到了原因。
3、遇到了这样的PCB板,很哈气,所以来问。

感谢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