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超小型的任务调度器(通杀型版本)

楼主(2013-10-31):
    此版本适用于任何型号的PIC芯片,只要RAM和ROM足够即可。

    如何知道RAM和ROM是否够用呢?这么简单的问题就不用浪费字数。

    仍然使用CCS编译器。

直接上菜:

1、ptask.h
// 最大任务数
#define MAXTASKS 3

// 信号槽
int16 Timers[MAXTASKS];

// 调度开始
#define BEGIN_TASK(TaskName)        int8 TaskName(){ static int8 lc; switch(lc){case 0:

// 调度结束
#define END_TASK                    } lc = 0; return 0;}

// 任务内延时
#define Wait(Ticks)                 {lc = __LINE__; return Ticks; } case __LINE__:

// 装配任务
#define RunTask(TaskName, TaskID)   { if (Timers[TaskID] == 0){ Timers[TaskID] = TaskName(); }}

// 调用子程序
#define CallSub(SubTaskName)        {lc = __LINE__; case __LINE__:{ int8 subTime = SubTaskName(); if(subTime) return subTime;}}

// 调度
#define UpdateTimers()              int8 i; for(i = MAXTASKS; i > 0; i--){ if(Timers[i-1]) Timers[i-1]--; }
2、main.h
#include <16C61.h>

#FUSES NOWDT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atch Dog Timer
#FUSES XT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rystal osc <= 4mhz for PCM/PCH , 3mhz to 10 mhz for PCD
#FUSES PROTECT                  //Code protected from reads

#use delay(clock=4000000)
3、main.c
#include "main.h"

#include "Ptask.h"           // 调度相关的定义

#define LED1      PIN_A0
#define LED2      PIN_A1
#define LED3      PIN_A2

// 可根据实际的需要调用不同的延时函数
#define time_devide(tick)  delay_us(tick)

////////// 任务1 //////////
BEGIN_TASK(Task1)
   static boolean i;

   i=~i;
   output_bit(LED1,i);
   Wait(100);
END_TASK

////////// 任务2 //////////
BEGIN_TASK(Task2)
   static boolean i;

   i=~i;
   output_bit(LED2,i);
   Wait(2000);
END_TASK

////////// 任务3 //////////
BEGIN_TASK(Task3)
   static boolean i;

   i=~i;
   output_bit(LED3,i);
   Wait(30000);
END_TASK

void main()
{
    for(;;)
    {
           // 将任务0,1,2 分别装到信号槽 0,1,2里
           RunTask(task1,0);
           RunTask(task2,1);
           RunTask(task3,2);

           UpdateTimers();     // 任务调度

           time_devide(10);    // 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
    }
}

接上LED的实测效果与定时器版本是一样的。

网友A:
哪里有源码?手册?

网友B:
是什么系统啊?

网友C:
主循环调用还更简单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里有源码?手册?

1楼就是源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什么系统啊?

PIC单片机

网友A:
我是说调度器的源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说调度器的源码。

拜托,看看1楼的是什么。

网友D:
这么简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么简单?

简单易懂,容易上手使用。

网友E(2014-04-13):
看了您要出书 应该和这个有关吧 顶您希望书快点出来

网友F:
output_bit(LED1,i);是怎么来的?

网友F:
#define BEGIN_TASK(TaskName)        int8 TaskName(){ static int8 lc; switch(lc){case 0:

lc怎么来的?__LINE__什么意思?能否给讲一下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output_bit(LED1,i);是怎么来的?

output_bit 是CCS 定义的函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#define BEGIN_TASK(TaskName)        int8 TaskName(){ static int8 lc; switch(lc){case 0:

lc怎么来的 ...

static int8 lc; 这不是很清楚了吗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static int8 lc; 这不是很清楚了吗?

没注意到!呵呵,谢谢

网友G(2014-10-26):
没太看明白有什么意义,ptask.h里面的东西乱。

网友H:
很简单的,是一个主循环,让后每个任务里面是状态来判断是否运行,其实也是进入了这个函数.....只能说是一个写代码的思路,一个程序的架构吧,说调度,有点大了....

网友H:
如果这样调度,还不如用函数指针.....更加方便点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没太看明白有什么意义,ptask.h里面的东西乱。

书写清楚,注释也齐备,还说“乱”?!

应该是没有看懂的原因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如果这样调度,还不如用函数指针.....更加方便点....

目前的CCS不支持函数指针。
可能跟PIC的架构有关;也可能是CCS没有做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很简单的,是一个主循环,让后每个任务里面是状态来判断是否运行,其实也是进入了这个函数.....只能说是一 ...

“架构”是五花八门,包罗万象的,“调度”仅是其中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