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BSP与RS485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13-10-31):
我用的DSP是5509,需要接一个RS485,这就用到一个485的转换电平。如图所示,MCBSP的DR和DX引脚分别接到RO和DI引脚上,但是RE和DE这两个使能引脚怎么接?是接FSR和FSX引脚吗?求指导

网友A:
DSP5509的MCBSP用于UART不只是用DR和DX就可以的   记得是需要三个引脚
只要你能将MCBSP配置为UART   就是UART转485了
除了你说的那两个脚之外  还有485的使能引脚 需要接到DSP的IO口上
不过你也可以连接为自动转换的   就不需要IO口了
不过速度不能很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SP5509的MCBSP用于UART不只是用DR和DX就可以的   记得是需要三个引脚
只要你能将MCBSP配置为UART   就是 ...

谢谢   DSP上的IO用A0~A20中的一个可以吗?还是用GPIO等等?刚接触这方面很多都不懂,望指导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   DSP上的IO用A0~A20中的一个可以吗?还是用GPIO等等?刚接触这方面很多都不懂,望指导 ...

IO口就是GPIO啊  两个是一个概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O口就是GPIO啊  两个是一个概念

好的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谢谢

谢谢给分   看看下面的原理图  先连接为UART
然后UART转48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给分   看看下面的原理图  先连接为UART
然后UART转485

你这个是232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是232吧

电路是232的  就是将DX1和DR1接到你的485上
485的RE和DE接到一起后连接到GPIO上就可以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路是232的  就是将DX1和DR1接到你的485上
485的RE和DE接到一起后连接到GPIO上就可以啦 ...

恩 知道了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