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这样很麻烦。且,原来编译时的状态不保存。

楼主(2013-10-31):
我想想用CPUTimer计算一个50HZ方波的周期,用外部中断,进入中断后,停止计数器,读计数器的计数值,然后重装计数器。可是它不重装啊,我不晓得程序哪里是不是有问题,想了半天,也没弄清楚,求大神帮忙看一下,interrupt void button_isr(void)
{
        if(Xint1Count>=50){

                Xint1Count = 0;
        }

TIMER_stop(myTimer0);
          // TIMER_setPeriod(myTimer0, 60 * 1000000);
          TIMER_reload(myTimer0);
         // InitCpuTimers();
         //TIMER_setPreScaler(myTimer0, 0);
         LinePeriod[Xint1Count] = TIMER_getCount(myTimer0);
         TIMER_start(myTimer0);
         Xint1Count++;
         PIE_clearInt(myPie, PIE_GroupNumber_1);
        }

楼主:
这只是段调试程序,想利用 LinePeriod【】这个数组把计数器的值存下来看,结果并不是每次进入中断就重装啊。。。

网友A(2013-12-02):
没有打开自动重装载功能,它也可以自动重装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