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
关于BQ24133充电问题的分析

楼主(2013-10-3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应该是被识别成了电池短路条件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被识别成了电池短路条件了吧

不清楚!我换成其他的充电管理IC的电路板就可以冲了!那这是BQ24133的缺陷呢还是我的设置上存在错误?请指点

楼主:
我测量了下发现,SW口在电池不接上的情况下为5MHZ左右,接上电池为1.6MHZ,这能不能说明是IC坏掉了,主要是产品出去后批量性的出现这种情况!

楼主:
给后来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个参考:我在输入端加入了个二极管消除了上面情况,可以正常充电了,感觉BQ24133对输入端电源的要求太高

网友B:
这个二极管是怎么加的  楼主  正接  还是反接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