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点接地的疑问!

楼主(2013-10-31):
在《电磁兼容的印制电路板设计》一书中,有这样一段话:
在CPU主板或I/O接续器(子板、插板)中,如果采用单点接地的方式,如果机架金属板为地,就会在零伏参考平面与机架之间产生回路电流。
我的疑问在这里:这个“零伏参考平面”和“机架”的回路电流的回路在哪里?

网友A:
如果采用单点接地的方式

既然是“单点”,就不存在回路。

网友B:
这个说的不够确切,关键在于接地阻抗,有时还要考虑其频率特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说的不够确切,关键在于接地阻抗,有时还要考虑其频率特性。

现在对于地有些迷惑,比方我们工作的地需要和大地相连接吗?最近看到了一个通过用一个102/2kv的安规电容把工作地和大地串起来的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是“单点”,就不存在回路。

看看我这样的想法对不对:
因为采用的是单点接地(题目中假设的,实际上cpu上是多点接地的),这样在高频时,这个路径不一定是最小阻抗路径,会通过空气辐射耦合到机架上(因为机架接地,回流电流的阻抗是最小的),而我们的RF电流都是要回到我们的源的,所以最后还是会回到PCB上的地,这样便形成了回路,而这样的辐射干扰是非常大的,书中用假设用CPU板上用单点接地这个列子,来说明在高频下不能采用单点接地。
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回路是否是正确的。希望能帮我多多指正。

网友C:
TI和ADI有专门关于接地方面的**。
看EMC就看郑的书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看我这样的想法对不对:
因为采用的是单点接地(题目中假设的,实际上cpu上是多点接地的),这样在高频 ...

“实际上cpu上是多点接地的”,那就不是单点了。

高频(或高速)下,由于分布特性不能忽略,一般考虑多点强制接地。具体如何处理,须看具体情况。

射频电路的设计,必须考虑具体走线(常用传输线)。对于开放的传输线(如微带线),会有开放的“回路”(实际是电磁场及其耦合),这需要认真处理。处理好了,问题不大,否则可能会有各种意料不到的问题出现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现在对于地有些迷惑,比方我们工作的地需要和大地相连接吗?最近看到了一个通过用一个102/2kv的安规电容 ...

这个可没有定论,不同的系统很可能截然不同。

网友D:
多点接地在画板中怎么实现?

网友E:
这个涉及到很多问题的,包括信号反射、串扰等,尤其在高速电路中。所以,建议楼主看看于博士的信号完整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涉及到很多问题的,包括信号反射、串扰等,尤其在高速电路中。所以,建议楼主看看于博士的信号完整性 ...

多谢linfeng24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实际上cpu上是多点接地的”,那就不是单点了。

高频(或高速)下,由于分布特性不能忽略,一般考虑多 ...

了解到高频信号一般都用微带线,不知开放的传输线具体如何定义呢?尤其是“开放”这两个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了解到高频信号一般都用微带线,不知开放的传输线具体如何定义呢?尤其是“开放”这两个字 ...

同轴电缆是“封闭”的,而微带线则是“开放”的。

虽然“开放”,但若设计得当则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