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方评估板【GD32103C-EVAL】双机CAN通信测试

楼主(2013-10-31):
基于GD32103C-EVAL的双机CAN通信
    基于GD32103C-EVAL评估板的双机CAN通信测试,使用两块GD32103C-EVAL评估板,定义为A板和B板。通过button Key确定收和发测试,并使用USART1将接收到的CAN数据打印输出,测试例程简单易移植。

源码下载地址:

网友A:
期待xufei更多精彩**,支持。

网友B:
收发器用的什么型号,接120欧电阻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收发器用的什么型号,接120欧电阻了吗

SN65HVD230,两个板子上均接120匹配电阻。

网友C:
看来 一定要顶起来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SN65HVD230,两个板子上均接120匹配电阻。

TI的这个系列收发器好像必须有120电阻才是CAN电平。
实际上我用的CAN卡上没终端电阻,只在CAN节点上接一个电阻,就可正常通信了
以前用飞利浦的收发器不接电阻也能通信
改用TI的经常忘接这个电阻,没通信时才想起来
大概是器件遵守的标准不同,没有时间去琢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I的这个系列收发器好像必须有120电阻才是CAN电平。
实际上我用的CAN卡上没终端电阻,只在CAN节点上接一 ...

其实CAN总线上如果不是长距离、高速度传输的话,不接匹配电阻也没问题,
但是为了保证通信正常,总线上有一个远端的120Ω就可以了,我实验的
这两个板子都有120Ω电阻,其实总线真正的匹配电阻就只有60Ω左右了。

网友D:
很不错 一定要顶起来

网友E:
楼主一下有两块开发板了

网友F:
学一下一下

网友G:
和别家的板子通信怎么样?

网友H:
期待更多精彩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和别家的板子通信怎么样?

理应没问题,因为都是标准CAN总线。

网友I:
有机会学习一下GD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有机会学习一下GD

欢迎!

网友G(2013-12-22):
引用 楼主:
理应没问题,因为都是标准CAN总线。

很好,找机会使用一下

网友J:
你好,我有一些问题。。。。那两根杜邦线是CAN口的H,L么?
每个板子上接出来的黑线是不是串口线?
右面板子的CAN口上接出来的那个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你好,我有一些问题。。。。那两根杜邦线是CAN口的H,L么?
每个板子上接出来的黑线是不是串口线?
右面板子 ...

杜邦线接的是两个板子CAN的H、L;
两个黑线是电源线;
串口线是标准的DB9接线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杜邦线接的是两个板子CAN的H、L;
两个黑线是电源线;
串口线是标准的DB9接线。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我还是有些不懂的地方!
那个串口线是用于下载程序么?那个H,L两根线我可以从CAN口里直接引出来么?
关于程序。。。。
你的程序里为什么没有加这个发送检测??
  TransmitMailbox=CAN_Transmit(CAN1,&TxMessage);
  i = 0;
  while((CAN_TransmitStatus(CAN1,TransmitMailbox) == CANTXFAILED) && (i != 0xFF)) //等待CAN总线传输数据成功
  {
    i++;
  }
  if(i==0xFF)//发送超时,但发送不成功
  {
    return 0;
  }
return 1; /* Test Passed */
没有必要么?
还有就是
  TxMessage.StdId = 0x321;
  TxMessage.ExtId = 0x01;
  TxMessage.RTR = CAN_RTR_DATA;
  TxMessage.IDE = CAN_ID_STD;
  TxMessage.DLC = 1;
既然发送的是标准数据帧,那为啥要配置ExtId ?
小弟愚钝,请大神明示~~~~~~~~~~~~~~~~~
这是我的QQ:我想把我的程序发给你看看,可以告一下我的邮箱或是加一下QQ么?
搞了多日,依旧没结果,很是着急!!!都是搞技术的,你应该可以体谅~~~

网友J:
引用 网友J:
谢谢你的回复,我还是有些不懂的地方!
那个串口线是用于下载程序么?那个H,L两根线我可以从CAN口里直接 ...

qq:1960765649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谢谢你的回复,我还是有些不懂的地方!
那个串口线是用于下载程序么?那个H,L两根线我可以从CAN口里直接 ...

1、串口线是用作打印信息用,在PC机上显示;
2、H、L线不能直接用CAN口直接引出,需要通过一个外部PHY才行,板上用的是SN65HVD230;
3、功能、性能较好的CAN程序绝不是例程上写的那么简单,本历程只是用来简单的测试硬件用。
4、有问题可以发到本论坛上,会有很多人忙你分析的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1、串口线是用作打印信息用,在PC机上显示;
2、H、L线不能直接用CAN口直接引出,需要通过一个外部PHY才 ...

我发了一个问题。。。。到现在都没有解决。。。你可以去我的帖子上看看。。。。
那了那两个CAN口的作用是啥?既然可以直接的连杜邦线,何必引出CAN口呢?:L
其实不是我不行发。。。只是问题太恶心了。。。已经10天了,还是不行。。。
能否看在如此诚恳的份上,加一下小弟的QQ解决下!万分感激!!!谢谢!!!
谢谢!!!
1960765649!!!
抱歉了~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发了一个问题。。。。到现在都没有解决。。。你可以去我的帖子上看看。。。。
那了那两个CAN口的作用是 ...

不方便QQ,抱歉!
分析这个问题,无非从两个方面来看:
1、硬件方面
先看GD32103C-EVAL评估板的CAN工作电路原理图:
其中,CAN1_TX和CAN1_RX接的是GD32F103VC的PD1和PD0,这是最基本的CAN工作电路,如果您的电路不是这样的,基本就可以肯定不能双机CAN通信了。
2、软件方面
如果您的硬件设计是OK的,然后下载本帖的测试例程,如果Pin脚定义不一样,可以稍作修改即可,程序是完全可以测试通过的。

从以上两个方面查查您的软硬件设计,看看问题出在哪儿!?

网友K:
圣诞快乐!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圣诞快乐!

Merry Christmas!

网友L:
有机会学习一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有机会学习一下!

欢迎阿牛哥品鉴!

网友M(2014-07-29):
好奢侈的双机通讯

网友N(2015-04-08):
请教个问题,A和B同时向C发送,C只能接收其中任意一个发来的数据,请问是什么原因啊

网友O(2016-11-01):
真的是两块开发板.....
羡慕ing...

网友P:
有没有试试190的集成can,高于100k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有没有试试190的集成can,高于100k不行

我试试。

网友Q:
引用 网友P:
有没有试试190的集成can,高于100k不行

是不是你哪里配置不对,或者外部二极管没有按照要求连接,我这1M可以正常通信

网友P(2017-05-18):
有代码不,我跑一下

网友R:
CAN双击通讯的还是有难度的。

网友S(2017-06-22):
久旱遇甘霖!

网友T(2020-04-14):
里面的程序是stm32的,,,

网友U(2021-05-06):
工程是基于stm32的吧,编译都通不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