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前面有个钥匙是什么意思啊?

楼主(2013-10-31):
前面有个钥匙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A:
是不是只读的意思?

网友B:
是打开知识大门的意思,里面的东西只可以看,不能写到此一游,如果你能里面的代码理解透了,就不要那把钥匙了

网友C:
楼上好啰嗦~

网友D:
lls 好啰嗦

网友E:
感觉画把锁更形象,不是吗?

网友F:
有钥匙就是写保护的的意思吧?就是你别改的意思,用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