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怎样分析下面这个电路,请高手指教。

楼主:
the high degree of symmetry in the circuit can be exploited to great advantage by using
the relations R2/R1 = R12/R11, R3 = R7, R6 = R10, and R4 = R5 =
R8 = R9. From these relationships, one can derive the expression
R2/R1 = (2R6 + R4)/2R3,
上面说根据电路的对称性,以及R2/R1 = R12/R11, R3 = R7, R6 = R10, and R4 = R5 =
R8 = R9关系可以推导出R2/R1 = (2R6 + R4)/2R3,请问一下是怎么推导出来的?

网友A(2013-10-31):
直接就根据放大器的特性来分析,虚短和虚断。

网友B:
我倒,这个根本无需推导,一眼就看出来了:

想让输出电阻无穷大,必须满足电桥平衡条件,即题目要求推导的结果。

楼主:
请问三楼,红圈标记的部分为什么可以这样等效

网友B(点评):
因为是输出共模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三楼,红圈标记的部分为什么可以这样等效

我是新手,对模拟电路不太懂,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什么是输出共模,为什么这里是输出共模。

网友C:
Floating a Source Output
楼主在看这个吗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Floating a Source Output
楼主在看这个吗???

是啊

网友D:
首先,如下所示,就是已经将单端输入变为差动输出了。
本质还是电流源原理。因为上下的运放电流源的输出方向相反,所以输出的+,—端电流正好流过负载,输出负载的电压就是差模电压了。

网友D:
其次,因为是电流元输出,所以输出无法开路。
所以,为了提供无负载时候的电流通道,提供了R5,R7,R8电阻,使得负载开路时,两个运放也可以正常工作。仅此而已!

网友D:
最后,这个电路是可以定量计算的。
可分为负载开路与否的两种情况,也可以不分。
既然老许xyn777,是好电路计算这口的,那么为什么不让老许把这个电路进行计算呢?
毫无疑义,老徐应该进行计算!
毕竟这个电路有解!老徐又有计算电路的爱好,老许何乐而不为之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