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mega16程序中UCSRB=(1<<RXEN)|(1<<TXEN)为什么可以对RXEN和TXEN置位

楼主(2013-10-31):
在UCSRB寄存器初始值都为0吗?那么RXEN和TXEN的值也为零,1左移0为没有变化!TXEN也是一样!为什么在串口通讯初始化程序的注释中都说UCSRB=(1<<RXEN)|(1<<TXEN)这条语句可以对RXEN和TXEN进行置位呢?求大神解答!急!急!

网友A:
RXEN
TXEN是宏定义
在iom16.h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XEN
TXEN是宏定义
在iom16.h里面

谢谢!找到了!非常感谢!

网友B:
找到错误就好,建议楼主没事的时候可以多看一下头文件定义,以及编程器的help文件,顺便说一下,俺是来接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到错误就好,建议楼主没事的时候可以多看一下头文件定义,以及编程器的help文件,顺便说一下,俺是来接分 ...

:L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