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PIC16F与SIM900A串口电平怎么匹配?

楼主(2013-10-31):
各位大神好,如上所述了,现在板子上是通过两个1K的电阻直接相连,但发现单片机工作不稳定,怀疑是电平不匹配造成的,下图是SIM900a的串口电平,其中VDD_EXT为2.8V,有什么补救措施没有?比如上拉什么的  谢谢

楼主:
各位朋友帮看看啊

网友A:
提问者应当首先要知道:你提问的方式偏于别人回答吗?

例如,你问别人你昨天吃的什么,别人总不能跑你家里去看看?

你问SIM900A和PIC连接问题,你首先应该描述清楚SIM900A是个什么东西,你总不会期望回答者先帮你到网络上BAIDU半天,然后再回来回答你把?

另外,连个图纸也没有,让别人想象?

如此种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问者应当首先要知道:你提问的方式偏于别人回答吗?

例如,你问别人你昨天吃的什么,别人总不能跑你家里 ...

版主说的是 背景资料不全 下次一定注意

楼主:
补上原理图还有SIM900硬件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