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SP430] 串口扩展

楼主(2013-10-31):
推荐一个串口扩展芯片吧,一扩五的,而且要求每个串口以中断方式与单片机通信,最好有个电路图,菜鸟一个。谢谢各位啦

网友A:
同求,最好还很便宜

网友B:
周立功之类好像有,但其实就是个单片机+自己的程序。不放心货源的也可以自己做。

网友C:
1扩5不便宜吧

网友D:
记得微机原理和接口技术里面有这样的吧,不知道过时了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求,最好还很便宜

我给你推荐一个吧GM8125,资料自己去网上查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给你推荐一个吧GM8125,资料自己去网上查吧

GM8125,连要个样片都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M8125,连要个样片都难

那你可以买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M8125,连要个样片都难

那你也可以考虑用以下开关芯片

网友A:
我后来经常软件模拟4个9600bps的全双工串口。

网友E:
拿个低端的FPGA来扩展吧,很容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