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 = a++ % 2; ===????

楼主(2013-10-31):
#include <stdio.h>

static int a = 0;
int b = 20;
int main()
{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a++;
                a =  a++ % 2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a = 0x%x\n",a)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b--);
        return 0;
}
请解释下,,,卡带了。。。。谢谢。

网友A:
输出20次 a=0x0

网友B:
不要写这种怪异的代码

网友C:
不要写出自己不懂,机器也不知道会怎么执行的代码——谭浩强。

拆开来写,少玩一点技巧。

网友D:
a = 0x1
a = 0x2
a = 0x1
a = 0x2
a = 0x1
a = 0x2
a = 0x1
a = 0x2
a = 0x1
a = 0x2
a = 0x1
a = 0x2
a = 0x1
a = 0x2
a = 0x1
a = 0x2
a = 0x1
a = 0x2
a = 0x1
a = 0x2
a = 0x1
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

vc6的结果,,优先级的问题吧。

网友E:
我觉得不管什么优先级,一概有括号。。

网友F:
这个地方就算加括号也没用。
a=a++%2,或者a=(a++)%2,都相当于a=a%2;a=a+1;
初值a=0,结果就是1,2,1,2。。。

网友G:
你a%2的值始终不能超越极限跳出2,所以循环往复的1,2,1,2,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