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erilog]
在读写ddr2的时候,DQS信号怎么用,可不可以不用

楼主(2013-10-3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DQS DQS_N是控制器与DDR2芯片的接口,用户是控制不了的。这两个信号是必须有用的。

网友B:
DQS是数据有效信号,这个是MCB的硬核控制的,用户不需要关心的

网友C(2014-09-18):
DQS是源同步时钟, 在接收端使用DQS来读出相应的数据DQ,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效。